[宏碁]
ACER 宏基M9DRD

楼主(2015-09-01):
ACER 宏基M9DRD

ACER 宏基M9DRD AL1982WB TSUM1PFR-LF MX25L1005 HT190WG3-100原机.rar

测试好的需要的下

网友:
楼主,这是程序吗?

网友:
楼主,我有一台宏基M9DRD的显示器不通电,量了保险丝没断,桥堆也没坏,开关管也没坏,3个二极管也没坏;5V12V也有,驱动板的5V 3.3V 1.8V电压都有指示灯就是亮不起来也就是不通电。按键是贴片的。楼主,帮帮忙啊

网友:
楼主,请问还有哪里有问题啊?

网友:
是程序,你看一下屏电压和开关电压有没有正不正常,一般驱动板都没什么大问题一般都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程序啊,谢谢分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