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如何测量过不过内存或显卡

楼主(2015-09-01):
很多机器跑到0.6-0.7  具体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过内存  能不能用示波器测出来看看有没有过内存或者显卡呢  具体测什么位置呢

网友:
平时积累些正常时的波形图作为参考依据很重要。

网友:
你的示波器要卖吗?什么牌子的

网友:
天机不可泄露。想要探寻天机,就来迅维吧

网友:
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问的好,我也觉得处理器复位后到内存这个段比较难判断

网友:
不是有个ADS#吗 再看BIOS波形

网友:
示波器会用吗?会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测内存上的排阻

网友:
示波器不会用,平时都是看电流表的

网友:
等你会用了示波器,这些都不是问题了,一目了然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笼统  无法详细的说明

网友:
SMB_CLK   SMB_DATA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会,只看电流来维修,所以对于这种我也很头痛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