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显示器开机个黑屏

楼主(2015-09-01):
接到一台显示器 BenQ的  开机几秒后黑屏 拆机检测高压包有问题 换了高压包后供电正常  接电测试  依旧黑屏  新手无解  2 求大神帮忙

网友:
高压包?CRT吗?
如果是LCD的显示器,应该灯管有问题吧!

网友:
灯管是否正常?你真懒!!自己先接新的相同尺寸的灯管上去看看亮不

网友:
待机灯亮吗?怀疑你的驱动板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你先排除一下灯管,改个高压试试,一般改高压最简单

网友:
测试灯管正常    改高压板后灯不亮   驱动板没问题  还有啥解决问题么各位大神

网友:
更换高压条或者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。才20多元。省力成功率又高。

网友:
新手 想找个解决的问题 不能每次都直接买电源板换吧

网友:
先确定灯管是不是好的,然后再动手修高压板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应该好修啊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还真够新的

网友:
换灯管试试

网友:
先把最基础学了再来泡论坛,不然走弯路浪费自己时间。

网友:
不是灯管就是高压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的灯管的问题了吧

网友:
我弱弱的问一下高压包你是怎么测的有问题,还有怎么代换

网友:
那就灯管还有问题

网友:
换高压板吧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其实很好修 只需要必备几个工具 灯管测试条 点屏配件 完全能排查出来故障在哪

网友:
花点时间给你写个教程吧 首先打开目测有没有烧件 鼓电容 然后测电源板输出正常不 测灯管 要用可调电源 看电流 然后再外挂一个通用高压试一下 最后用点屏配件点一下屏 判断一下屏好坏 你可以加我QQ284875985

网友:
你先排除一下灯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