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z-5423时开时不开 不稳定

楼主(2015-09-01):
返修机,之前上个师傅修过,应该是刷BIOS好了,才10天就回来了。
报警3声,不显示,放BIOS电池又显示了,开几次又不行,换个内存槽又显示了,
开两三次又不行,而且会有一次掉电重启,显示时也感觉有点点慢,
BIOS已经刷过了,应该排除吧,好吧,找了半天,终于找到了个64的BIOS芯片,
刷上程序换上去,开机很顺,哈哈,笑了,测试OK。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:到底还是bios芯片坏了?

网友:
该机还有待观察 。

网友:
可能机器不稳定,有待考验.

网友:
如果程序刷几个都不稳定就找BIOS芯片换换试试

网友B:
上个师傅刷了BIOS十天回来,你这个BIOS刷了,有点担心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个师傅刷了BIOS十天回来,你这个BIOS刷了,有点担心啊。

换了芯片啊

网友:
感觉应该没那么简单,有限像哪里有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:到底还是bios芯片坏了?

写的确实不清楚 应该是换了个BIOS芯片

网友:
楼主不返修就好哦,呵呵

网友:
哦,维修都不容易,希望顺顺利利

网友:
我上次一台联想的不触发,刷Ec BIOS还是不开,我从驱动板找了一个大小一样的芯片,刷上备份的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