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暗屏

楼主(2015-09-01):
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600暗屏,经测量屏几路供电都有了

LCDVCC--3.3V+3V----3V
LCD_BK_POWER---18.5V
DISPON---3.3V
LVDS_VADJ---3.3V
屏和屏线也换过,就是暗屏!还会是什么原因?

补充说明一下:
这几路供电在主板上和屏电路板都是有的

故障解决了

VIN转成LCD_BK_POWER的R6性能不良,不上电的时候,主板和屏上的LCD_BK_POWER电压都为18.5V,故认为LCD_BK_POWER正常,上电后此电压变成了5V,更换就好

网友:
先确定屏有没有问题呗

网友:
你提供屏背光的条件都正常,你确定是暗屏?下屏在屏接口查35/36/38-40脚的电压看看

网友:
楼主这几路测试的时候是在评上面测的还是在板子那里测试的?要是没有在屏幕那里测试的话看下接口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如果有图像还暗屏的话就有点奇葩了,因为供电都有的

网友:
LED暗屏最好修了

网友:
最后是修的哪里了

网友:
楼主啊说修好了,你分享一下啊,帮人帮己!

网友:
故障解决了,也不分享一下?

网友:
解决了,请分享,我的最高权限都给你了

网友A:
解决了故障最好说下 原因……

网友:
这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,你说的--这几路供电在主板上和屏电路板都是有的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,技术不错哦

网友:
你确定你的供电都有了?那照你说的不是就应该是好的吗?自相矛盾呀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是挺好解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了故障最好说下 原因……

不是说了 R6性能不良,空载的时候有18.5,接屏被拉低了到5V

网友:
暗屏还是很好修的,不过LZ这情况还是比较少见

网友:
感觉这些帖子对我们这些新手还是很有用的      谢过楼主了

网友:
维修要细心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