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换NEC大电容,这张图是不是接反了?

楼主(2015-09-01):
      我理解的是        主板上的四条焊点:内部两条是负极,外面两条是正极。
        电容:有棕线的为正极,没有棕线的为负极。
  那么这张图所示:就是电容的正极接到了焊点的负极,电容的负极接到了焊版的正极。
  这样反接有什么后果?

结束时间: 2015-9-2 16:56

正方观点 (2)

反接6个电容使用没有问题

反方观点 (22)

反接6个电容会烧坏电容

辩手:0 ( 加入 )

    辩手:2 ( 加入 )

网友:
   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,请问是不是接反了电容呢?

网友:
    线路画的不怎么清楚,我看到下面那两个是接反的,

    你上面的理解是正确的,所以正接正,负接负就好了啊。

网友:
    肿么啦?你是分不出主板的正负?还是电容的正负?

网友:
    你理解的很对  可电容真的是接反了

网友:
    这个有必要弄得这么复杂 。

网友:
    基础问题。中间是地。外面2个是供电

网友:
    接反了,用粗点的线才可以

网友:
    楼主用表量下量电压看看电位是哪高哪低。

网友:
    电容式接反了

网友:
    很简单的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对地组织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一看就知道反了,

网友:
    还是用表说话吧

网友:
    电容坏了在线怎么测量,大家能讲一下吗?是用二极管档测通不通吗???我是新手

网友:
    拆下CPU,找到哪个是电容正级,再找到负级,下来就看你自己准备怎么安装了。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    关键是外面是正极呀

网友:
    确实是接反了哦!!

网友:
    正接正负接负就完事了,何必研究这种无聊问题,没有一点价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