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无法识别怎么办

楼主(2015-09-01):
  1.系统认到U盘,却显示硬件无法正常启用。

    解决办法:重启系统换个插槽,如若不行再把任务管理器里面的USB驱动全删了。再从新认一遍。

  2.系统检测不到。

  解决办法:同上。。。。。。另外确认一下U盘是否损坏。 优盘之家

  3.系统认到,却停在硬件检测那边。

  解决办法:这种情况通常是移动硬盘比较常见。因为移动硬盘所寻的功率较高,而我们机箱前置的USB接口的供电量不足,从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。在这种情况下,可把移动硬盘USB线上的两个USB同时接入机箱的USB插口。或者把USB线插入机箱背后主板上的插槽内。

  4.插入U盘。画面定格死机。

  解决办法:在设备管理器中把USB的驱动全删了,重新认一遍。。但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。可更换插槽试试。或者放到另外一台电脑上杀一下U盘是否有病毒。

   如若不行。,最直接,最有效的方法————重装系统

  5.插入U盘,蓝屏。。。

  解决办法:换插槽,删驱动。实在不行重装。(哈哈。。。^_^..这个问题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)

  6.系统认到U盘,看得到盘符。却打不开。或者打开后里面没东西。 优盘之家

  解决办法:这种情况大部是因为U盘出现坏道而引起的。但也有的时候是因为病毒等原因。可先进行查杀病毒木马看看。也可以用chkdsk工具来对U盘进行修复一下看看。。

  7.电脑已经识别到U盘,但打开“我的电脑”却不能看到相应的盘符。

  进入“管理工具”中的磁盘管理(在“运行”里输入diskmgmt.msc后回车),可以看到该盘,但没有分配盘符。手动分配一个盘符g,但打开“我的电脑”,仍然没有出现U盘盘符。在地址栏输入g:\,提示找不到file://g:/文件。如果在磁盘管理执行格式化该U盘,则提示无法格式化,该卷未被启用。如果在磁盘管理中右键点刚分配的g盘,选择资源管理,则提示找不到g:\。但在windows控制台下(命令提示符,在“运行”里输入cmd后回车)可以进入U盘,可以正常操作(拷贝,删除,打开文件)。奇怪的是,插上移动硬盘却可以看到相应的盘符。电脑知识学习

     最终解决方法:

     到系统目录 C:\WINDOWS\system32\drivers 看有没有一个“sptd.sys”的文件。删除它,重新启动。问题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