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哥看看是哪个颗粒坏了

楼主(2015-09-01):
这显卡是n卡 是个假9800gt

网友A:
DDR显存的卡还修啊,没有价值,没有经验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DR显存的卡还修啊,没有价值,没有经验啊

是pci-e显卡  亮机卡

网友C:
象是显存颗粒,,就是上面黑色的一个块一个块的那个,你先bga主芯片试试,不行就应该是显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象是显存颗粒,,就是上面黑色的一个块一个块的那个,你先bga主芯片试试,不行就应该是显存了

我是问 哪个颗粒坏了 大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pci-e显卡  亮机卡

我知道是PCI-E显卡,但你显卡是采用的最老的DDR1显存颗粒...告诉你吧,你顺时针数第三和第四颗显存就是故障点——根据你的MATS结果

网友:
没试过,真心不懂!

网友:
太老了东西没必要修

网友:
mats这还是第一次听说,但没试过,我觉得也应该是第4个显存,,仅供参考

网友:
16857216这组是第4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