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-C笔记本不出集显电压

楼主(2015-09-01):
今天接到一台海尔T6-C的本子,故障现象为开机电流直接跳到0.65A,就不动了,我刷了三个BIOS,换了CPU,换了南桥,换了内存,还是不见好,集显电压还是没出来,查PU11的工作条件为4脚VCC 为5V,3脚EN为5V,2脚PWM为2V,工作条件都有了为什么会不出集显电压呢,后来我看到PU2,与PU11型号一样,但是这个芯片有输出1.1V,查看工作条件为4脚VCC 为5V,3脚EN为5V,但2脚为0.28左右,电压一直不稳定,估计是频率调节,电压测不出来,唯独就是2脚的电压不一样,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不出电压,请群里高手解答或提示,谢~~~

网友:
独显还是集显的机子?如果是独显的就热热显卡看吧,集显的机子的话就看看转化电压出来没有?

网友:
2脚PWM2V不正常,6系先过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,时序啊

网友:
刷过BIOS看一下

网友:
新手  看看  来学习的

网友:
转换电压偏低了吧!重点查3.3 5v转换电压

网友:
BIOS都换了三个了,现象一样~~~

网友:
图纸能上传共享吗

网友:
跑码后才会出集显供电,按不跑码维修

网友:
直接跳到0.65A,那就是没跑码啊,对着时序来修,可以先测测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我把图纸上传,看哪位高手指点一下,搞了好几天了,郁闷中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跑码  不要修这个供电了 浪费时间

网友:
那要怎么样才行?

网友:
IO旁边那个5脚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an不 跑马修啊

网友:
先刷下BIOS试下

网友:
HM65以上要跑码才有集显电压。。

网友:
对着时序来修,可以先测测内存的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