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x2040 Songhuajiang v1.0 .BIN

楼主(2015-09-01):
hp dx2040 Songhuajiang v1.0 .BIN

hp dx2040 Songhuajiang v1.0 .zip

网友(2015-10-21):
好用啊,谢谢你的bios

网友(2015-12-09):
一样的机器,做好系统重启就丢失系统文件,除了主板其他都换了毛病依旧,想知道是什么原因,换了板正常。

网友:
刷上正常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

网友:
刷了正常跑马亮机

网友(2016-01-14):
好东西  刷了赚的280 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6-02-27):
谢谢  品牌机不好找bios

网友(2023-07-23):
下来试试看

网友:
直接刷就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