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80进水不认硬盘

楼主(2015-09-01):
吹干 点亮后不认硬盘,硬盘是好的,光驱可以认. slj8e桥换过了.硬盘供电有5V 和3V,但5V有点低,是4.2左右.这个5V是由PQ49转换的.PQ49的5V pcu 正常,但那个+15V只有6.8V.不知是不是+15V 低引起的?

修好了,谢谢大家! 是51123坏了,能开机3V 5V正常就没考虑它的事.结果换了个桥兜了一个大圈,白白浪 费了两天时间.真是不能盲目动手呀

网友A:
重点注意进水处。。

网友B:
先修好15V低的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注意进水处。。

主板上没见有水,只有键盘里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修好15V低的问题就解决了

怎么修?有波过来.这几个元件都正常

网友B:
拆了PR136量电阻上方有无15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了PR136量电阻上方有无15V?

+15V alwp 就是6.8V

网友:
拆几个看下多少10v就可以

网友D:
15V经过PR135和PR134分压后是7.5V,6.8V有点不正常

网友:
+15V问题应该你好修吧?两个二极管+两个电容,还有芯片的3.3V下管驱动,只要这几个条件正常自然就有15V自举升压了,你自举只有6.8V,肯定有问题的,没法控制后续的二级电压转换出来

网友:
pr240拆了量接二极管一端

网友:
万一不认硬盘  可以改光驱位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么修?有波过来.这几个元件都正常

查产生来源 或者是不是后级拉低

供电问题不难修多排查下

网友:
+15V  必须实测大于9V以上。  机器才能工作正常   。

网友:
15修好了就好了吧 看看是不是电阻开路了

网友:
先把15v修书来呀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细心点还是比较好修的,楼主祝你好运

网友:
去掉PQ46看看正常不?

网友:
pd20的2脚有15V吗

网友:
你这就不对了,先别管15v低是不是主要原因,反正不正常会导致很多问题,第一件事就是搞15v。话又说回来了,15v是转换电压的主要电压,不足会导致转换电压也不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5V经过PR135和PR134分压后是7.5V,6.8V有点不正常

PR134图上显示不装的

网友:
拆PR135,测15V电压,记得看过一个帖子是由于PR135漏电引起电压偏低

网友:
修好了,谢谢大家! 是51123坏了,能开机3V 5V正常就没考虑它的事.结果换了个桥兜了一个大圈,白白浪 费了两天时间.真是不能盲目动手呀

网友:
待机芯片经过升压产出的15V

网友:
有时间就是那么的悲剧呀,一个不注意,就要绕你半天。做维修的估计都干过这样的事,嘿嘿

网友E:
请教楼主是怎么判断51123的问题的,3,5v没问题怎么考虑到它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教楼主是怎么判断51123的问题的,3,5v没问题怎么考虑到它了呢?

示波器一上,原形毕露

网友:
换完35V哪里有 变化 怎么知道是他的问题呢

网友:
楼主这圈绕大了,测量不全面导致忽略了细节。

网友(2015-10-02):
我修了一台HPG4 和你的一样,你的是15V  我的是24V,,反正都是开电电压引起的

网友:
学了大半年了   还是一知半解

网友:
感觉不太好修

网友:
51123坏了,导致硬盘5V供电不足,不认硬盘吗?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

网友:
就更换了个51123别的没有动就好了?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细心点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51123坏导致的不认盘?

网友:
有图纸还不好修15v嘛,先看不正常的前提条件,然后在修后面的问题

网友:
还真是不能盲目动桥

网友:
先动脑筋,再动手,……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电压不够哟

网友:
能不能把MOS管干掉。。。。直接飞个5V过去,不换芯片前提下,试过么!

网友:
这种故障是很容易造成走弯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