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R.S.T内存测试求助(非高手勿进)

楼主(2015-09-01):
我也干了许多年主板维修了,R.S.T一直搞不定。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RST几个版本都试过了,最新的2.64版的也用过了,都不行。主要是好带坏的问题,坏内存SPD都能识别了,就是不能测试。就是把第二条内存,用个全好的也不能测试。强制把测试范围改变就会全报错。有朋友说,他只要把第二条内存按上去,RST软件就会自动测试坏的那条。我各种方法都试了,换软件版本,不行。在启动的各个时段按第二块内存,不行。换主板也不行。各位大神,到底怎么回事吗?行行好,给指点指点!!!

网友A:
必须SD的带SD的,DDR的带DDR的。R.S.T会自动跳过好的那根去检测坏的那根。

网友:
坐等高手 回答。。。。我们是低手只能飘过。。。

网友:
   不好意思,小白也来了,只为见见世面。。抱歉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必须SD的带SD的,DDR的带DDR的。R.S.T会自动跳过好的那根去检测坏的那根。

兄弟你认为我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?

网友:
BIOS里设置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