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BX-269不触发

楼主(2015-09-01):
话不多说,直接上图

上图中+3VPCU只有1.8V,SHDN只有1.8V

上图是+3VPCU和SHDN的波形,模拟示波器抓的,
看到这波形,啥也没想直换掉下图中的PU109搞定,

网友:
PU109是一个什么芯片啊

网友:
索尼的有图纸还好 一点 不然麻烦

网友:
很经典的维修 要是描述清楚点就好了

网友:
去保护也行,反下我们修好了

网友:
楼主看的不是很明白,楼主能学明白点吗

网友:
是保护了吗

网友:
下图我pu19和上面有什么关系,你说清楚啊

网友:
不懂,不会看波波图是看不明白的。

网友:
我修过这板,HK5的,单凭这示波器图怎么锁定是温控芯片故障的,SHDN#到的地方也很多啊

网友:
看得不是很懂

网友:
什么东西啊   不知道说啥

网友:
是监控芯片吗

网友:
    109  是什么芯片啊  看不懂

网友:
表示只是看懂了  SHDN#的来源

网友:
小白看不太懂

网友:
小白表示看不懂  怎么确定故障的?

网友:
以前修过也是SHDN#偏低

网友:
只能说楼主经验很丰富,

网友:
楼主既然发帖出来,就详细说说呗,论坛还有我这样的小白

网友:
索尼表示遇到的都是简单的,有图纸好修

网友:
能说说什么原理吗

网友:
是功放短路了吗?

网友:
新手看的不太懂

网友:
的确是秒杀 但是怎么能一下断定是这个芯片坏的 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维修很经典,再详细就更好了,赞个。。

网友:
这个扯淡的楼主,你的是什么,你是怎么想到PU109的问题的,他是做什么用的,你都没有说,对于新手来说看的懂个什么,

网友:
现在还有人用模拟示波器啊,厉害,不过没明白原理

网友:
楼主最好详细点就不错了

网友:
郁闷 还是看不懂啊

网友:
楼主,这故障找的也太迅速,只可惜没有分析思路啊

网友:
SHDN到的地方也有好几个,能一下子确定吗?

网友:
收藏以后遇到有用

网友A:
是实力还是运气啊
任先生
当然是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运气啦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实力还是运气啊
当然是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运气啦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待机电压公共点没有vin,

网友:
很不错的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SONY 图不好找吧

网友:
这波波,不会用,也看不懂

网友:
这波我看不懂啊
,唉不会看更不会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