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I5 1代U 高温

楼主(2015-09-01):
今天收到2台开机高温机 一台SONY 一台IBM 的是I5一代U 开机就85度 换风扇 散热器 U 的一样 用15块就一点点的好硅脂吧开机温度压到70度 不知道I5 一代U的是这温度?自己手上有一台I7 一代的 不会开机才45度 鲁大师3分钟才70度。请各位大神指点。
求助

网友:
有些机子U就是比较变态

网友:
一代I系例,鲁大爷是看不准的,

网友:
楼主有点U就是温度很高啊,不死机,不掉的,就好了吧

网友:
跟CPU使用率有关系,一代U温度比较跳跃

网友:
应该是测不准吧,有没有死机呀,没有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死机到不会死机 就是高温 客户拿过来就说这个问题 要不给他换I7? O(∩_∩)O~

网友:
可以把睿频关了试试

网友:
CPU 本来温度就很高的啊,你吧散热做好就好了,如果温度过高主办会自动掉电的

网友:
这个一代I5就是温度高了

网友:
会不是不是铜管的问题呢

网友:
撸大师撸了以后,死机吗?如果不死,就用下再说。

网友:
东西的全换过了 没用 鲁大师 鲁了3分钟不会死机 就是温度有点吓人 全在98度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掉电就行温度高我都不管

网友:
问题在于客户就是说高温 要用鲁大师测 = =

网友:
鲁大娘有点吼不住,只要不死机就行

网友:
看来没办法 ,,, 换I7 U 算了

网友:
可以是cpu没有压好,用手定一下,看一下是否cpu温度 降下来!

网友:
鲁大师测不准,不死机的话就继续用

网友:
没压好 也是一台 不可能2台的一样的 何况散热器的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