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yv26c能用FR107替换吗?

楼主(2015-09-01):
一台电DPS-250AB-35a电源烧,保险也炸了,别的都找到了替换件,就byv26C的二极管找不到替换的,找了个FR107,感觉参数差不多,但心里没底,不知能替换不?先谢谢了。另,哪位有这电源的电路图啊?

网友A:
BYV26系列是快恢复雪崩整流管电流1A电压600V30ns   F107  是1A1000V可以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能用FR107代换,BYV26C是超快恢复二级管,FR107 快恢复二级管,Trr两者相差10倍以上。

谢谢提醒,问题是BYV26c实在不好找,有替换的同性能管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YV26系列是快恢复雪崩整流管电流1A电压600V30ns   F107  是1A1000V可以代换

FR107是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,反向恢复时间250ns,最大正向电流 1A,反向耐压1000V
BYV26c恢复时间是30NS 感觉换了心里没底

网友:
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去买了,换上后解决问题,fr107没敢试,谢谢楼上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