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13NW 黑屏

楼主(2015-09-01):
三星913NW 黑屏,贴近能看到图像,显示器指示灯工作正常(有信号输入常亮,没信号输入会闪),偶尔能开机显示很长时间,关电源后再开电源偶尔也能显示,但是也会在不确定的时间(有时1秒钟就黑,有时能显示很久)黑屏,请大神们帮帮分析看

网友:
此贴发错位置,求删除

网友A:
看看高压板上的电容

网友:
三星的显示器,那就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看高压板上的电容

高压电容无明显外观损坏,要怎么看呢?

网友:
楼主改一块高压板试一试......

网友:
哈哈,发错版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压电容无明显外观损坏,要怎么看呢?

一般是哪个25V的电容有问题。

网友C:
程序问题通病。在官方网站下载刷机软件。在线刷机。

网友:
场效应对管不行了 一般是AO4606   可以更换看看

网友D:
黑屏有图像可以确定是无背光。高压部分的故障, 这个好像后面不是4606   应该是一个大点的对管 ,你测试下看看 如果有更换更好。如果没有目测下哪里有变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程序问题通病。在官方网站下载刷机软件。在线刷机。

这个有90%左右的可能,可惜现在接到这种活太少了。

网友E:
先BIOS 三星的  然后在换高压

网友:
高压板,灯管有没有问题?

网友F:
高压部分或屏有问题,,,,,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高压部分或屏有问题,,,,,,,,

高压部分已经换了高压板,还是这个问题,哪里有在线刷机程序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BIOS 三星的  然后在换高压

哪里可以BIOS呢?在网上找了个程序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黑屏有图像可以确定是无背光。高压部分的故障, 这个好像后面不是4606   应该是一个大点的对管 ,你测试下 ...

换了高压板还是那样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高压部分已经换了高压板,还是这个问题,哪里有在线刷机程序呢?

在线刷程序,你要有工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在线刷程序,你要有工具

要有哪些?现在小白在自学

网友(2015-11-15):
引用 网友G:
其实最易出问题的料是电容。。。。。

支持一下.维修人的最爱是电容 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