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(SAMSUNG)]
三星913NW 黑屏

楼主(2015-09-01):
三星913NW 黑屏,贴近能看到图像,显示器指示灯工作正常(有信号输入长亮,没信号输入会闪),偶尔能开机显示很长时间,关电源后再开电源偶尔也能显示,但是也会在不确定的时间(有时1秒钟就黑,有时能显示很久)黑屏,请大神们帮帮看看,我是新学维修的。

网友A:
去查高压部分吧-------

网友B:
这个如果不专业还是找专业人员吧?故障二种可能:高压驱动坏,灯管老化了。

网友C:
要不高压要不灯管。。
你先把机器拆掉,不接屏,只接灯管,通电接信号,看灯管熄不,如果不熄,就是屏灯管坏,如果熄,先排除高压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不高压要不灯管。。
你先把机器拆掉,不接屏,只接灯管,通电接信号,看灯管熄不,如果不熄,就是屏灯管 ...

灯管没问题,只是灯管没有输入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如果不专业还是找专业人员吧?故障二种可能:高压驱动坏,灯管老化了。

谢谢,我是自己在学修这些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查高压部分吧-------

高压部分不知道查哪里,灯管无电压出入

网友:
电源高压板都有可能

网友:
多数灯管问题

网友:
改通用高压条去测试。。

网友:
见过高压电路坏了的

网友D:
灯管  高压    灯管无电压出入?用多少V档测说无电压出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灯管  高压    灯管无电压出入?用多少V档测说无电压出入?

用的直流1000V和交流750档

网友:
换快万能高压板试试

网友E:
电容鼓包,高压包或者灯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容鼓包,高压包或者灯管问题

电容没看出鼓包,高压包,输入与输出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三星的升压条容易坏  发热大得很  可以考虑下

网友:
三星这种屏灯管问题多高压板也多

网友:
要不高压    要不灯管

网友:
升压有问题?查查看

网友:
加块代用的高压板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