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N68T-M LE V2 维修失败一例。。。

楼主(2015-09-01):
闲来无事从料板堆找成色好的主板搞搞。华硕M4N68T-M LE V2看起蛮新的。。
不管三七二十一,上电在说。。不触发,找点位图。。直接瞄准IO下面的822 看有没有跳变。表笔架好,触发。电压没变化。赶紧量下开关针电压,有3.3V.开关针经过一个电阻在到io脚。IO下面822 是3.3上拉开关针电压的(忘记拍图)、直接拆掉电阻先用焊锡补上。再次触发。跑马了。
我去居然跑马了。但是卡到85 84.内存都过了 还卡这个代码,不管插VGA线 显示器没有显示。开始走弯路了-插上个显卡试试。有画面也卡85 84 画面显示如下

USB过流了。。。量了下USB的VCC脚,均没问题。。后来找别的一样板子一看少了跳帽

再次触发顺利跑马

跑马还没有多久,桥烫的要死,本以为NV桥就这个屌样子。
拔掉显卡插主板自带VGA,,显示器没反应跑正常,说明主板OK、没有显示。。断电打RGB HV同步信号
R OL
G 582
B112
H 073
V 621
根据显示器维修经验 完全不对,RGB 应该在75-110作于  HV应该在580-610左右
查点位 打电感值 RGB 值 都是112 真长  HV 612 正常。难道VGA头有问题,
不管换掉,拆掉后打直 是正常。一装上VGA插头就跟上面一样。旁边芯片74开头。。。(已经修怒了没心情拍照)
显示有反应但是黑屏,难道问题出在桥,难怪桥温度异常高?

网友:
示波器打下R,G ,B的波波有不?行场没波换转换门电路。重点是先拿掉防静电管。

网友:
再把芯片换个新的不就ok了吗

网友:
呃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挺可惜了哦

网友:
桥坏 那就蛋疼了

网友A:
请问下判断排阻的好坏就是看触发有没有跳变么?

网友:
R OL
G 582
B112
H 073
V 621你这RGB的值不对吧,应该测的都是75欧,不过这个测出来的也不一定是北桥坏了

网友:
6楼的问题也是我想要说的,楼主共享下呗

网友:
经常碰到amd的桥温度很高的,烫手,都没解决 应该是桥不行了吧

网友:
我是醉了,这个是提示要你恢复BIOS,还是先解决下这个问题吧

网友:
AMD就这个德行,伤不起,昨天一片技嘉A55时亮时不亮,各种搞,最后摘掉COM芯片亮了,死都做不上系统,蓝屏,不进PE,各种不合适,单桥烫成炒锅了。

网友:
有时候就这样,干了半天没有修好,竹篮打水一场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判断排阻的好坏就是看触发有没有跳变么?

我认为是桥坏了

网友:
楼主测量vga接口RGB信号阻值异常,那就重点检测VGA接口这一块啊  楼主不是用独立显卡都能正常显示吗?用独立显卡再拷机试一下哦

网友:
请问下判断排阻的好坏就是看触发有没有跳变么

网友:
桥坏了直接换个好的桥上去

网友:
没有搞头了,桥报废的话没有意义了。 台机主板换桥浪费表情不值钱。除非客户出100把块钱才换桥。

网友:
桥估计挂了。

网友:
?如果触发的时候排阻没有跳变就是排阻坏了,么

网友:
手上有两块这样的!一块桥坏,一块研究中! 这块也没报多大希望!

网友:
修到这程度不容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