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36s不显示

楼主(2015-09-01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pp36s来清灰,清完以后我就二逼一样的擦擦外壳  然后就擦出事了 首先开机能显示 然后关了再开就不行了  电流到0.06左右就不懂了   不显示了   拆开一看  充电芯片穿了  心里一万个真TM手贱,吧芯片换上后可以了  待机正常了  可是按开关没反应  待机还是0.013  我就刷bios  吧bios芯片拆下来 装上去 结果认不到  我就从联想的板子拆了一个大小一样的bios下来  吧程序刷进去了  bios芯片装上  ok!简单装上试试  能上电了  但是上电到0.956左右  就是不过1安而且不显示   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帮帮忙  跪求大神帮忙....

网友A:
待机还是高啊,待机状态摸摸桥看发烫不?

网友B:
又一个清灰出意外,多刷几个BIOS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还是高啊,待机状态摸摸桥看发烫不?

不烫,但是现在今天待机变了  插上待机从0.006一下子上升到0.012,然后开机上电到0.879左右  就是不显示  开机的时候风扇自检转了一下   就是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又一个清灰出意外,多刷几个BIOS看看

我的是独显的

网友C:
呵呵 综合其中原由  只有你自己回顾拆机过程   有果必有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呵呵 综合其中原由  只有你自己回顾拆机过程   有果必有因

大哥给点提示吧   我现在都糊涂了

网友:
人品太差了

网友:
今天修好一台宏基的 先装电池 其他慢慢装 我说电池可以不装吗 怕烧鸡 客户说随便把 我也是 非要帮他装 开机什么都正常 突然键盘连键 看着电脑冒烟毫无办法 电池在里面 然后拆开 IO烧了 主板还烧了好多 人品啊

网友D:
感觉不是BIOS什么的问题,应该是有元件弄掉了

网友E:
笔记本型号都搞错了。。。你说那不是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还是高啊,待机状态摸摸桥看发烫不?

我是简单的装了下  就插上了屏线和电源接口线还有开关线   所以这种情况下待机时正常的吧?如果我说的不对  还请指点  因为这台是老机器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笔记本型号都搞错了。。。你说那不是型号

不会吧    搞错了http://fs01.bokee.net/userfilespace/2009/10/22/bjgsetup2240526.jpg这是机器的图片  我想不会搞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觉不是BIOS什么的问题,应该是有元件弄掉了

请大师指点

网友:
看看过了内存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会吧    搞错了http://fs01.bokee.net/userfilespace/2009/10/22/bjgsetup2240526.jpg这是机器的图片   ...

所有DELL 写着PL什么 PP什么的那都不是型号,你说的这个本的型号应该是在键盘的压条上,给你普及下知识

网友:
仔细看看有没有碰掉件才对

网友:
或者BIOS不对,多刷几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