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S开机蓝屏维修分析

楼主(2015-09-01):
iPhone5S开机蓝屏维修分析,这是常发生的,都成通病了

网友A:
为什么下载不了

网友:
为什么我也下载不了

网友:
能加QQ发吗,没分呀,861825139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下载不了

不会吧,我都可以下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下载不了

敢问你们是怎么下的,我都可以

网友:
直接以图片的方式贴上来吧

网友:
为什么下载分不足…

网友B:
5S蓝屏我修到的最多故障有两个,1是螺丝柱打短线,2是指纹IC U6,(U6一般查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了U6肯定好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5S蓝屏我修到的最多故障有两个,1是螺丝柱打短线,2是指纹IC U6,(U6一般查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了U6肯定好)

其实蓝屏就是CPU的总线不能正常工作,一般是i2cI2C总线,,理论上来说所有跟cCPU通之间使用iI2C的芯片都会引起蓝屏,螺丝孔也是因为把iI2C打断了。只是u2.u6坏得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蓝屏就是CPU的总线不能正常工作,一般是i2cI2C总线,,理论上来说所有跟cCPU通之间使用iI2C的芯片都 ...

是的,阁下分析的很对,U2U6是坏的最多。

网友(2015-10-04):
不错哦哟 深刻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蓝屏就是CPU的总线不能正常工作,一般是i2cI2C总线,,理论上来说所有跟cCPU通之间使用iI2C的芯片都 ...

讲解的给力 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