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佳 LC37dt68c 开机黑屏

楼主(2015-09-01):
康佳 LC37dt68c 开机黑屏   这台机子开机正常,温度高放一会后黑屏(15分钟左右),待机灯亮,再开机显示 不用10分钟就黑屏了 再开时间会更短  ,冷机后开机又能正常 有时候看一天都可以, 有时候看2小时就黑屏了。        给个方向 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5-9-2 18:01):
P/N: 35012877

网友:
我猜测是主板的问题,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发热特别利害的元件,当然5V待机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状况。

网友A:
先把高压板换 了,确定高压板了,再修

网友B:
换背光驱动组件,通用的改上去看看。

网友:
各组电压,参数没量,故障点未明。贸然下定换高压板,那是作死的前奏。

网友C:
这个估计,是电容怀孕了.....

网友D:
主板某个原件性能不良吧

网友E:
散热?也有可能某个电容怀孕导致,仔细找找。包括丁点的小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散热?也有可能某个电容怀孕导致,仔细找找。包括丁点的小电容

我打算把电容全部 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主板某个原件性能不良吧

  谢 谢   还是要安装条件找    感觉散热块  太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估计,是电容怀孕了.....

我也是那么像的  我没有找到
  打算全换 四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背光驱动组件,通用的改上去看看。

老大  你这是什么节奏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高压板换 了,确定高压板了,再修

这是什么 节奏  。。。  不过谢谢了

网友F:
测灯管,看是不是有一两条老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测灯管,看是不是有一两条老化了

老大们, 你们都什么节奏呀,,, 我有点跟不上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