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V415 BA41-01533A AMD进水机器

楼主(2015-09-02):
      今天下午拿到一台三星RV415的机子,随便看了一下问题应该不怎么严重,插上电流表,有待机,触发卡在0.7几,(要按很多次开机才触发),拆机之后发现板子严重腐蚀了,开始小心翼翼的清洗板子,以免把小电阻、电容弄没了。完了之后,烘干,无待机了。看看待机芯片,有一个引脚没了,焊盘也没了,换待机然后飞线
待机搞定了,触发吧,按下开关键,电流跳到0.02A,指示灯亮了(没按之前0.01A),10秒之后,电流开始后跳变到0.4A,查供电发现供电除了内存,其他都正常,我也郁闷了,内存都没有供电,其他都已经正常了,于是不管三七二十几了,没内存就修内存吧,发现TPS51117芯片PIN4电压3V,不正常啊,应该为5V,电阻R802前级有5V,后级3V,果断把C931电容弄掉。再次触发0.77A,所有电压正常,复位正常,再跳一次一次就应该亮屏了的,就是不跳。刷BIOS无果,加焊桥无果,在加焊CPU,好像变没有什么用。然后把板子上进水严重的地方加加焊,还是没什么卵用,三星的板子上元器件又没有编号,把全板的电容都测过了,没有不良的。这下没思路了。最后听说三星的COMS电池电压不正常会导致不跑马的,重点查VCCRTC那一路吧,最后发现电池那一路也是正常的,EC的晶振都在震荡。以为就正常了。这下脑袋空了,不知道怎么修了,最后还是电池这里吧,发现有个电阻电压很奇怪,0.几V,想想这个电阻是用来干嘛的呢,不科学啊,电路板上很明显看到就是接着电池的,电压也不是3V,奇了怪了,扣也扣不掉,戳也戳不电,接触好不好不知道,电阻是好的,不管了,短接一下,奇迹出现了,立马再次飞线,触发亮机了,一阵狂喜。总共飞了5跟线,总算好了。   大神勿喷,初学中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进水不容易啊  楼主技术也不错

网友:
三星跟宏基的 COMS电池 会引起不跑码

网友:
楼主修板小心翼翼,一看就知道进水机肯定是你强项了

网友:
今天也接了个这个进水的,同行修过的,开机电流0.88飞诊断卡发现不跑码,CPU巨烫

网友:
我现在也在修一台RV415三星本子,不开机,换完51125和IO以后可以触发上电0.6A不跑马,刷BIOS也不管用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A:
大哥有这个图纸吗?我也碰到一台没有图纸点位无从下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有这个图纸吗?我也碰到一台没有图纸点位无从下手

好像我也是论坛找的

三星RV415 BA41-01533A BA41-01534A AMD.pdf

网友:
三星机器,没有点位图,修起来了也是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