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APS3005今天彻底坏了,,

楼主(2015-09-02):
安泰信APS3005以前能调到30V 后来慢慢的只能调到20 ,现在只能调到16V 了。。。没办法用了
有修到过的朋友支个招,,,在此谢过
补充内容 (2015-9-4 21:50):
换了电位器OK 不用换电源了
电源

网友:
这个通病,换电位器.

网友:
电位器多买点 备着 我自己换了好几个啦

网友:
电位器坏了换了就ok

网友:
换电位器吧,通病的

网友:
应该是 电位器坏了 就是你旋转调电压的那个

网友:
电位器电阻变值了

网友:
就是可调电阻吧,

网友:
楼上说的全对。

网友:
在那里有买的???

网友:
原来有这么多朋友修过这个东东

网友:
小KISS,电位器

网友:
他给你出的力不少了

网友:
建议楼主,实在没法子修的话,还是换一个新的吧!

网友:
我的也换过一个

网友:
电位器,正解

网友:
原来我也觉得不是电位器,后来还是换电位器解决

网友:
我正好还有个调不上去 换来试试

网友:
淘宝个电位器装上,或是拆开看看里面的电阻有无变值。

网友:
我也换过一个

网友:
换电位器,我都换了2次了!问题挺多的,现在风扇一开就转,吵死了!

网友:
电位器坏了

网友:
为什么我换了电位器都不行?

网友:
换电位器看看吧

网友:
你的还好,有的人用着用着就变成30V了,还烧了机器

网友:
淘宝6毛一个,很便宜

网友:
我直接换了个ALPS的多圈!效果不错就是贵啊!调个电压要旋几圈!

网友:
我300回收你就旧的。。。

网友:
电位器换 就好 你这个算幸运的 如果是功率管烧了 你就倒霉了 我买过十几个3055的功率管 基本全是垃圾货一用就烧 原机的是最好的 管子很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