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3S 内存条号K43S8J 无限LOGO重启!!

楼主(2015-09-02):
RT:  客户主板来时候没有修过,客户描述在家正常使用就出现的这种问题   拆机目测无进水坏件现象,测各电压挺正常 到LOGO就立马黑屏 然后立马再出现LOGO  往返循环  有时候直接黑了不亮    重启时候也未看见电压回落 就像是那种检测外设检测不过去 一直循环检测的感觉   刷了几个BIOS 无果(话说这华硕BIOS真他妈烦人,有的不亮有的重启莫名其妙几次才亮机)  换南桥 故障依旧    有哪位大兄弟遇见过这类问题 给点提示和意见 ,不胜感激!!!

补充内容 (2015-9-8 10:44):
问题解决了  最后某宝直接买了一个BIOS解决问题   晚点上传上来

网友:
CPU  内存都更换过, 显卡风枪预热了下  无变化

网友A:
这个机器好像有一个USB的  BIOS吧  容易出这种问题    楼主可以刷一下试试

网友:
我主板上找半天没看见啊  单板就一个USB口  没看见旁边有类似BIOS的芯片啊

网友B:
板号多少?、啊,看可能有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好像有一个USB的  BIOS吧  容易出这种问题    楼主可以刷一下试试

刚找了下类似资料  我这个主板没有这个USB控制IC与BIOS   主板上这块儿都是空的

网友C:
先把EC换一个,待机3/5后端电容换一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先把EC换一个,待机3/5后端电容换一下。

能说下理由吗  ?  机器现在是不插硬盘 能在BIOS坚持一会儿 过会儿就重启  插硬盘就是循环LOGO掉点  南桥旁边排阻我风枪扫了一圈  进系统进了一半 掉电了    然后又是原故障  唉  头疼   有点位或者图纸的朋友能贡献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号多少?、啊,看可能有通病

板号:K43SV REV 3.0  内存号   DO1 K438J (0217)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说下理由吗  ?  机器现在是不插硬盘 能在BIOS坚持一会儿 过会儿就重启  插硬盘就是循环LOGO掉点  南桥 ...

哪有那么多理由,华硕机器图纸不好找,研究起来不容易。机器有电源口虚和显卡附近6脚管的通病。

网友:
图纸没有修起来难  难

网友E:
你吧外设拔了试试裸板上电试试

网友F:
你的机器是电流多少A亮机啊?我手上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机器,加电不显,1.3-1.4不显,刷了N个BIOS也不显,显卡也搞过了

网友:
r看下19V的波形正不正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的机器是电流多少A亮机啊?我手上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机器,加电不显,1.3-1.4不显,刷了N个BIOS也不显,显 ...

裸板1.5几 亮机     1.1左右 直接崩1.5几    就亮机了        然后再掉到1.1几 黑屏  然后1.5  如此循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吧外设拔了试试裸板上电试试

外设都拔掉了   主板网卡 声卡 pcbus都取了   各电压平稳 无杂乱波形

网友G:
华硕的机排阻坏会出现一些奇怪故障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虚汗不?

网友:
手摸到华硕的机器 心里就不舒服。。。哎  修烦了 烂华硕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华硕的机排阻坏会出现一些奇怪故障

有可能 旁边的排阻吹了吹  偶尔一次进系统到一半掉电    可惜就那么一次    还害我换了个南桥  唉 都是眼泪

网友:
那就多刷几个BIOS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外设都拔掉了   主板网卡 声卡 pcbus都取了   各电压平稳 无杂乱波形

你进PE试试还卡吗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进PE试试还卡吗

进不了PE  U盘插了连BOSS都进去 直接重启    刷了十几个BIOS不亮几  换原装的BIOS 才亮机  唉 我的下载分啊  草草草 !!

网友:
华硕的BIOS最折腾人了,网上好多都不行

网友H:
我感觉 还是BIOS问题

网友:
前两天修道过一台,不过问题不一样

网友E:
再仔细检查一下桥周围的原件还有CPU是否是全部供电,假如是双向供电结果就一项供电这样电流小也会造成重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再仔细检查一下桥周围的原件还有CPU是否是全部供电,假如是双向供电结果就一项供电这样电流小也会造成重启 ...

每个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的  二级转换电压 也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感觉 还是BIOS问题

BIOS 刷了好几个了   都不行   好多都点不亮 就那么一两个能点亮 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要合成BIOS才可以啊

网友:
或许真的要合成的BIOS才行啊,淘宝买 个看看 不行就迅维要喽

网友:
这个bios运气差能刷累死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棘手,还不好搞的

网友:
楼主说好的上传BIOS呢

网友:
现在原机备份的BIOS都不行了    必须要  原厂的

网友:
网上的BIOS太乱了,最好是自己或找别人合成一个BIOS.

网友:
K43SD的刷你这个不开机

网友(2015-10-13):
楼主把BIOS 共享出来啊 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