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播钎焊CPU暴力开盖 转!

楼主(2015-09-02):
今天直播开盖的就是这个。然后按照习惯性的判断这家伙开起来应该很容易。毕竟也是个硅脂填充的东西。
速龙开核640。 开的并不完美。可以看到能成功开出另外两个核芯和L3。

但是内存不管你怎么插,总是单通道。如果你插满4条内存直接会无法开机。所以初步判断屏蔽这货的原因是因为内存控制器部分损坏了。

不过好在现在的内存条都够大,单条8G 两条16G足够日常使用了。所以没必要纠结内存问题。

那么直接开始吧。

这次使用的工具是下面这个。价格60元。

刚开始打算用橡皮锤子的。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锤了几下纹丝不动。不像其他硅脂的货。然后觉得不太对劲。
突然想起,肥龙都是钎焊。会不会这货也是钎焊的?
于是乎,夹子大法伺候。

经过小心翼翼的操作以后(然并卵),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。果然是钎焊的。

用铲刀试了一下,焊料很软。估计应该是锡铅类型的合金。

用铲刀小心翼翼的铲去顶盖上的焊料。慢慢把顶盖打磨平整。
注意AMD为了不让焊料接触上周围的电阻(会导电),给周围一圈的电阻都点了绝缘胶。

仔细处理完以后上机。

悲剧了,CPU无法点亮.....

不死心。取下来从新检查。
发现悲剧的根源。

开盖的时候用力过猛,边上的一颗电阻蹦了2个引脚。

看着断了的脚,一阵阵心酸涌了上来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后好了吗

网友:
这东西你也搞,牛人

网友:
不是吧,这样就没了?

网友:
不就一个 电容掉了,重新焊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主求真相的精神值得学习啊

网友:
话说楼主那个台虎钳怎么夹CPU的

网友:
楼主果然是奇思妙想,   CPU暴力开盖 ,真是只有想不到,没有作不到

网友(2015-12-20):
  换一个就行啦

网友:
还灌了黑胶的

网友:
一面夹PCB、一面铁壳。cpu盖是推下来的。这么搞很容易挂

网友:
流人呀,坏的祭女大吧

网友:
没有尝试过

网友:
电阻换一个呗

网友:
楼主结果如何啊

网友:
楼主不要扔,其实可以焊一个电阻上去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