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f520a ver10.00维修(nf720/65/520)

楼主(2015-09-02):
昂达的主板版号nf720/65/520  ver10.00 加电不开机诊断卡循环跑码到2a不报警,插键盘后有显卡报警音,报警后诊断卡继续跑码能跑到00。
拆板裸点、压桥还是一样,首先刷bios,无果。翻来覆去观察发现网卡隔离变压器旁边两个电阻变色,底板都有微糊应该是雷击的。

发现新大陆一样直接把网卡芯片、变压器、电容电阻全去了。加电还是一样……
换了个cpu3200加电居然显示了。换回原CPU…… 再换回3200……
拆了CPU座子上盖  反正不是芯片不怕炸,直接用风枪搞,热风枪280度4档在主板下边吹了30秒  又用320度2档吹了30秒 居然好了,只不过提示一个错误内存降速到533了,手动设定为533不报错了!

因为客户一直在边上就没拍照。 只照了一张拆CPU座 上盖的图 拆了2次会拆了 才拆的客户的板子!

另外这个主板bios不好找 我也发上来 有谁需要自己下吧!

网友:
CPU座的塑料是不是耐高温的?

网友A:
  大哥妳那个主板是  asus  m2N68  am2+ 的 主板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妳那个主板是  asus  m2N68  am2+ 的 主板吧!

怎么看出来的

网友:
上面不是有图 有真相嘛。。。hp 品牌机的  专用板子!   这个板子很多问题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