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2 单桥 CPU供电才1.06v

楼主(2015-09-02):
MS-7309( NF725GTM-P31)   CPU供电1.06v,待机3.3v    VDDA2.5V   桥、总线有1.2v    pci时钟1.6v    pcie-16时钟  13脚没电压、14脚有0.8v电压,好像没看见时钟芯片,会不会集成在单桥里啊,假负载上串行总线电源B没电压,板子点不亮,望高手指导

有新发现,插假负载VDDA2.5V , FB0.8  上真cpu  VDDA1.2V FB0.4

换了个cpu,还是电压稳不住,找不到这个芯片,是不是可3.3v接一个二极管降压到2.5v呢?

网友A:
CPU供电1.06  难不正常?  低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1.06  难不正常?  低了?

版主啊,cpu电压低,怎么弄呢,加焊单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主啊,cpu电压低,怎么弄呢,加焊单桥?

没正常跑码时可以当他是正常的

网友:
我也有这个疑问啊,有人帮忙解答下嘛?

网友:
单桥的CPU1.06V应该属于正常现象。

网友:
好行就是这样把,

网友:
典型单桥虚焊

网友:
可以用二极管,我用过,刚好2.5V

网友:
电压正常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