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拾得一“滑撸”手机(华录)维修记

楼主(2015-09-02):
  话说昨晚倒垃圾时,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手机.感觉还挺新的.于是捡了回来.试了下,不能开机也正常,能开机人家就不扔了...

纳尼?这是神马牌子?滑撸????还是华路?

接口感觉有松松垮垮的了.

尼马.电池触脚也掉了一块.

开拆.

电阻屏和两个按键.

脱焊处有一堆胶水物残留.手机应该自己"修"过

用烙铁烫掉,那叫一个难闻啊.气味上感觉是502胶.

放上去比下.还好.应该可以装上.

焊功差,但还是勉强的焊上了.

用表测下,有阻值,说明真的焊上了.

填满热熔胶...

用刀片刮掉触片上的胶.这样就不怕不导电了 .

再上电池来试机.感觉很稳了.

没事,点亮成功

开机

顺利开机了,中奖了!

网友:
厉害啊,在垃圾堆里捡到宝了,

网友A:
请问楼主如何判断是电阻屏和电容屏?

网友:
不错哦 捡到宝了  又多了一个备用机

网友:
呵呵  这个纯属就是心情维修  哈哈 捡到宝了

网友:
这种坏手机我们这边的人一般拿去换不锈钢脸盆。不会乱扔的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,中奖了

网友:
电信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如何判断是电阻屏和电容屏?

个人觉得电阻屏都是软的,可以按下去,电容屏都是硬的,比较难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如何判断是电阻屏和电容屏?

电阻屏基本上都是四线的。四周可以显示看到线

网友:
运气也忒好了吧

网友B:
楼主手机也能修啊,人才!!
估计翻翻手机,还有女主人手机号码,接下来的故事,大家可以随意发挥了...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...............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此处省略1千字

网友:
楼主也是个奇才

网友:
捡了一条死鱼

网友:
这是变废为宝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手机也能修啊,人才!!
估计翻翻手机,还有女主人手机号码,接下来的故事,大家可以随意发挥了...
. ...

说不定是男主人呢

网友:
一直觉得功能机换不锈钢脸盆 吃亏

网友:
估计上家用502胶水没贴住吧?楼主的工具也够简陋的了。

网友:
楼主还是厉害啊  精神可嘉

网友:
还是电信机呢,  华路   就一加盟电信的山寨机,直出低端,我还卖过呢       质量真心不咋地,所料用的都是便宜的易碎硬塑料, 我还看过主板明明是双SIM卡设计,偏偏就给一个卡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