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5vd不加电

楼主(2015-09-02):
今天又修到一台ASUS  K55VD加电不稳的机器,能加电进系统都正常,关机以后就不加电了!拆机量待机电压都正常!电流时0.01,按开关0.04 !量主板没有短路,试着换IO IT8517E居然电流加上去了,亮机了!装硬盘测试,进系统关机以后每次都能加电,充放电都正常,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,修过好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是换IO好的!

网友A:
看ec120脚待机电压是多少伏 正常是低电压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不触发,还没有修好呢

网友:
通病有待验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ec120脚待机电压是多少伏 正常是低电压的

这脚位应该是AC IN?  这脚位正常是低电平

网友:
那个IO是不是有爱坏的通病?

网友:
我觉得不是EC的问题,是EC旁边排阻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