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ta 不认 ide 认 映泰 G41D3C 7.0

楼主(2015-09-02):
如题。。基本都正常 唯有SATA不认。。南桥加焊过。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 会是晶振坏了么

网友:
供电,信号线的阻抗正常不,接口PIN脚有下陷的么,无非这些问题,BIOS

网友:
加焊南桥没什么实际作用,不如重值

网友A:
南桥SATA模块的 供电  时钟量过没,还有耦合电容

网友:
这个跟晶振没关系吧?

网友:
4楼思路完全正确

网友:
你开启SATA了吗?有的主板默认是IDE模式,SATA需要设置开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SATA模块的 供电  时钟量过没,还有耦合电容

你给他“高深”了,也许他的SATA是关闭状态。

网友:
SATA 有它的管理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