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(PHILIPS)]
42寸飞利浦LED液晶电视应急处理雷击后无电源

楼主(2015-09-02):
  型号:philips 42pfl3320/t3
  故障:雷击后无电源
  排除故障:PFC无零件替换,隔离PFC,改部分电路

  开盖发现保险已开路了,300V短路,
  PFC功率管Q9801击穿,PFC的IC供电脚也击穿,
  上网搜索居然发现没PFC的IC卖,

  好吧,先不管PFC了,再看看副电源正常否,
  焊下击穿的PFC功率管,在断开PFC IC的供电,隔离PFC
  此刻300V无短路,简单测下电路板各个容易击穿的地方,
  无发现明显击穿短路的,
  装上保险丝通电测300V正常,副电源5V正常,
  热端的16.4V也正常(主电源和PFC供电),
  因为PFC被隔离了没工作,
  所以只有300V供电,主电源IC的1脚是供电脚,
  待命控制副电源热端的16.4V一路直接送去PFC供电(已切断)
  一路送去Q9104(场效应管)的控制端高电平主电源工作,
  强制待命开机,Q9104高电平时300V电压通过3只1.5兆的电阻到主电源IC的1脚,
  300V时主电源ic一脚的供电电压在1.26V左右,
  380V时主电源IC一脚的供电电业在 ? 左右,
  PFC工作时电压大概380V吧,

  因为没有主电源IC的资料,只能大概了(300V时启动电压1.26V,380V时估算也就1.6-1.8V),
  3只1.51兆串联的启动电阻试着短路一只1.5兆的电阻,
  短路后启动电压达到1.89V,
  主电源工作了,输出电压24V和12V正常,
  调整启动电阻阻值实验了下,启动电压大概达到1.6V能正常启动,
  没资料也不知道启动电压几V才是最佳的,
  不过如今的IC工作电压范围都还算比较大吧,
  启动电压1.89V应该没事(我就这么做了),
  将计就计直接去掉PFC不用(主要是没零件),
  短接R9144启动电阻,切断PFC供电,
  去掉PFC击穿的功率管或换新的,
  电路无大改进,以便以后恢复电路时也比较容易。
  试机数天一切正常

网友:
这样用行吗 保险吗

网友:
学习了 修法很特别

网友:
不错,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--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