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华硕k43sd,用电池可以开机,电源开不了。acin。lid,rst,35v都正常

楼主(2015-09-02):
华硕k43sd,5.0,板载u,gt610显卡。症状是用电池可以开机,适配器不开机。用电池,开机后在插上电源,电池,都可以开机。还可以充电。但是你插上电池不要开机,插上适配器,是开不了机和充电。电池,和适配器下测试都有3,5v。ret,lid,都为高。插电源acin为低,电池为高。这些应该都正常。就是用电池ec可以发出PM_PWRBTN#高低高给南桥,适配器就不行。开关到ec之间没问题。(还有这边放电后不会在自动触发),bios刷过。求助。是不是还有其他信号导致插适配器ec不工作

网友:
查电源管理,肯定是检测不到充电器

网友:
打一下适配器状态的待机都有不?

网友:
先刷BIOS,可能为桥虚的问题,查一下桥的RTC电路,单用电源查桥的待机条件。

网友:
电源充电芯片   电池能开说明后续是好   问题就在适配器电路

网友:
电源口附近的103排阻坏了 修到过 具体LZ发个实物图 我看到才知道

网友:
插上电源,一步一步的查它的时序

网友:
还是ACIN的问题,因为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存在那个地方有问题,重点查保护隔离那边看看有什么地方不正常

网友:
你有图纸吗上传一份,我帮你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BIOS可能较大,

网友:
有没有其他信号会导致ec不工作。还有不想说上面的回答,都是乱答,估计内容都没看清。再说一遍,ec的120pin,就是acin-oc,插电源是低的,电池是高的。这已经跟充电芯片没关系,只要acin为低就满足ec了,没充电芯片的关系,3,5能产生证明ec有发出suson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