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5-431 启用集显花屏 禁用不花 求助

楼主(2015-09-02):
acer V5-431 启用集显花屏 禁用不花  求助是CPU坏了吗

网友:
一个是CPU集显坏了

网友A:
是不是双显卡的,那就禁用好了,能用就行

网友:
内存坏了吧

网友:
几代机啊?一代机应该是切换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:
换U一试再定

网友:
先换U不行干桥,其实能凑合用就用吧,没必要折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双显卡的,那就禁用好了,能用就行

那就没达到楼主发帖的目的了

网友:
应该是CPU坏了,换个U试一下!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坏了,也有可能是集显供的问题

网友:
集显太垃圾,用不用无所谓

网友:
你把U换了看看呗,难道是板载?

网友:
觉得应该是cpu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换cpu 看看  实在不行  就这样用

网友:
有CPU坏但是很少,可以换个U试一下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呀

网友:
一般用集显花屏,我都会测试一下内存条

网友:
是带触摸的机器吗,以前遇到过!系统问题!找服务站搞定了

网友:
..当然先换个U测试一下啦。。。换U不行。换系统。再不行换桥了。。

网友:
没过保就自己换个CPU试试  想要简单就和你说的一样把集显禁用了  也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CPU或者桥可能性大 供电也有可能 自己好好量吧

网友:
楼主我的和你的一样情况,你的修好了吗

网友:
除了CPU就是桥了,我也遇到过这机子打独显驱动花屏的,单显卡,板载CPU坏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 还没解决呢 我的事集显的 也是V5的 跟你一样啊 解决了告诉一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