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OSTRO 230 开机卡logo

楼主(2015-09-02):
型号:戴尔成就230小机箱
版号:G41R  REV: AO1
故障:开机卡logo
测试:刷过BIOS  内存 CPU 等都已经替换  故障依旧  看到过论坛里有好些人也遇到过,可是没有解决方案;今天自己也遇到了,发个帖子希望论坛里给予我们一些方法

网友A:
这种都是干南桥或者是CPU下面的大电容

网友B:
我碰到两次了,都是开机卡LOGO就不动了,没有解决问题,我还有个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后几秒直接卡死。鼠标键盘啥都不能用。也没解决问题

网友C:
这个应该要换南桥。

网友D:
查外设  裸板测试  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要换南桥。

今天订的南桥到了,换上后再发结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外设  裸板测试  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

南桥芯片跟换好了,上机测试结果

网友:
82801GB挡LOGO基本都是它坏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都是干南桥或者是CPU下面的大电容

先从南桥开始,不行直接干大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碰到两次了,都是开机卡LOGO就不动了,没有解决问题,我还有个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后几秒直接卡死。鼠标键盘 ...

你可以试试从南桥入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订的南桥到了,换上后再发结果

更换后故障排除了

网友:
桥的问题,直接更换桥

网友E:
昨天有事耽搁了,今天公布结果,更换南桥后故障修复,感谢给位的支持

网友:
修到一个忘记什么型号了,是干南桥好的,修好后加了个散热片上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昨天有事耽搁了,今天公布结果,更换南桥后故障修复,感谢给位的支持

其实这些卡LOGO的,如果没有思路都搞南桥先,毕竟最大可能就是南桥

网友:
G41 基本都是搞桥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是裸板的话  要么网卡挂了  要么南桥 有机箱的话 有可能光驱

网友:
学习了,南桥的问题挺多的

网友:
G41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从南桥开始,不行直接干大电容

你南桥搞过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