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序怎么看?

楼主(2015-09-02):
不知道怎么看上电时序,各位大神教教怎么看,是从下面往上看还是上面往下看?

网友:
上面往下看   修的时候从下面往上看

网友:
上电时序肯定是由上而下,架构的话就把握整体就好了,自己对着板子跑一边时序就会了

网友:
有从上也有从下看的,不能一概而论的

网友:
     不一样   看制图人员怎么画的了    反正第一个是rtcvcc就对了

网友:
看RTC的电压在哪里呀,第一个就是那就是从上往下看,如果最后一个是那就是从下往上看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