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维修过程

楼主(2015-09-02):
故障一,短接启动线16脚不启动,更换辅助电源IC P1014AP06,能使用。
故障二,电源空载时,电源自动启动,安装在机箱后,关机不断电,主板风扇转,各电压如图

网友:
各电压如图?没有看到,重发一下,以便大家帮你看看。

网友:
就这一个图片,我连什么架构都没看出来

网友A:
P1014AP06这个小集成块容易烧崩,似乎一换新就好。但不知道能否持久。也不知道此块为什么会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1014AP06这个小集成块容易烧崩,似乎一换新就好。但不知道能否持久。也不知道此块为什么会烧!

是不是芯片质量有问题

网友:
你查查绿线待机电压和地线是不是连在一起了?要不是7510的5v问题?

网友:
只知道这个集成块挺便宜的,不到1元一片。

网友(2015-10-10):
没有看到什么呀,最后搞定了没有

网友B:
我修一个长城的,头都修大了,开始是紫色、绿色均无电压,换P1014AP光耦之后,通电炸飞P1014AP,后测电容,电阻都没有问题,变压器烧断了一根脚,接上后,再换一个p1014ap,通电没反应,紫色还是无电压,而P1014AP5脚有300多伏。没头绪了,不知道如何下手了。

网友:
这是什么维修过程 我是被标题骗进来的!

网友:
楼主跑一下PS-ON线路,很简单的电路.....

网友:
还没修好啊

网友:
绿线电压低了一般都是5v。你在看看吧

网友:
楼主有新进展吗?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修一个长城的,头都修大了,开始是紫色、绿色均无电压,换P1014AP光耦之后,通电炸飞P1014AP,后测电容, ...

单单换光耦没用,要换就要把817光耦(长城用的多是421光耦)和431稳压一起换,还要检查和它们有联系的元件,

网友C:
看散热铝片是正品,长城电源图纸很全,修电源要明白各部位功能,不要盲目换件,一般电源保护电路很多,重要元件损坏都是保护电路出故障,保护电路不修好换上元件还是坏。论坛里有长城电源的电路分析,个人感觉你应该先看看,大体了解啦各部位功能再下手成功的几率要大很多,而且这样修好能举一反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修一个长城的,头都修大了,开始是紫色、绿色均无电压,换P1014AP光耦之后,通电炸飞P1014AP,后测电容, ...

试电源要记得串灯泡...不然损大了,还有可能扩大故障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散热铝片是正品,长城电源图纸很全,修电源要明白各部位功能,不要盲目换件,一般电源保护电路很多,重要 ...

支持,说得很对,首先看一下高手的电路分析,会少走很多弯路......

网友B:
还是修不好,扔那里有,有时间再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修不好,扔那里有,有时间再看

楼主加油呀,大家期待中.....

网友(2015-11-12):
就这一个图片

网友:
长城就是这多呀     你没见过???

网友:
楼主有新进展吗?....

网友D:
楼主故障二是怎么修复的?也没个具体的说明,最后是更换7500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故障二是怎么修复的?也没个具体的说明,最后是更换7500了吗?

支持,楼主回个帖说一下进展?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