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s功放问题

楼主(2015-09-02):
4s打电话连数据会发烫,是不是功放坏了?

网友A:
充电都会发烫  更别说你充电的时候打电话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充电都会发烫  更别说你充电的时候打电话了

不是  去检查了说是功放坏了  修一下240 有没有被坑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是  去检查了说是功放坏了  修一下240 有没有被坑啊

总是认为被坑  人家维修也要吃饭的   何来被坑之说 人家也没有强制让你修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总是认为被坑  人家维修也要吃饭的   何来被坑之说 人家也没有强制让你修吧!

嗯嗯 我错了 240修功放值不值额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嗯嗯 我错了 240修功放值不值额

在外面电脑维修店  维修一般几百维修 费  换板  一般也不会超过上千  (个别型号除外)  但是你到了售后  起码换板子都是1500往上的  但是还有很多人去售后  那么 这值吗?  所以  客户自己愿意!  别人没强制!   没有值不值之分!

网友D:
你的是不是插卡就会发烫  然后还是会无服务  如果是的话这是4S的通病 一个功放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是不是插卡就会发烫  然后还是会无服务  如果是的话这是4S的通病 一个功放短路了

插卡发热但不烫  打电话和连数据流量会发烫  信号是满格的啊  也不会无服务   去了其他手机店又说是芯片问题修不了。。。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外面电脑维修店  维修一般几百维修 费  换板  一般也不会超过上千  (个别型号除外)  但是你到了售后  ...

恩恩  是这个理

网友E:
有些时候接到机子报价不高,修着修着碰壁了花了大把时间为了把问题解决。。。你说我们值不值得?为了那几百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些时候接到机子报价不高,修着修着碰壁了花了大把时间为了把问题解决。。。你说我们值不值得?为了那几百 ...

恩恩 大家都不容易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总是认为被坑  人家维修也要吃饭的   何来被坑之说 人家也没有强制让你修吧!

说的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功放供电后级电路存在漏电或短路。

网友:
电信功放坏,可拆掉不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