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不太懂,电源高压区有电低压区没电变压器的损坏是不是最大

楼主(2015-09-02):
高压区链接的变压器引脚有电,到低压区这边就没了,是变压器坏了还是低压区有短路保护了

网友:
还是别玩了,这电压高,安全第一。

网友:
不要搞了,安全重要

网友:
一般来说这种电源的变压器不太容易坏,你说的低压区没电压有几种可能,振荡电路没起振,保护电路动作等你先看下低压输出端有没有对地短路的

网友:
电源还是直接换的好 以前修 爆炸一次再也没修过

网友:
变压器一般不会坏掉。你这个应该是没有起振,查电源管理芯片和功率管。

网友A:
楼主有新进展吗?.....

网友:
ATX电源有高压部分,检修有危险,在不懂原理情况下建议不要随意维修,高压有电到电容说明整流到电容部分电路应当正常,无输出问题一般在辅助电源部分或开机启动控制部分。建议了解电源工作原理后才进行维修,避免发生人身安全事故,和不必要的故障扩大。

网友:
查一下变压器输出电路有没有短路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新进展吗?.....

等了半个多月,lnk362pn到了。但是待机五伏还是不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楼主不会修就要小心点

网友:
看电源形状好像是品牌机atx电源吧 待机5VSB在那个大变压器旁边那个小变压器上出来   看你画的圈圈一定是猛戳主变压器来着 所以找不到问题所在

网友:
不一定是变压器,有可能是没有起振。。。

网友(2015-10-12):
楼主有新进展吗?我也是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,以前一直都是换版,但是我想修修,毕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

网友:
感觉你什么都不懂一样,不是说高压区和低压区,之间有很多电路的。

网友:
现在修电源板的好少了哦,基地有模块,直接改就可以了,实在不行换一个,毕竟现在是以生意为主,技术为次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以为变压器能变直流电啊,哈哈。

网友:
这种主动pfc的,电压400v,爆一下很来劲的

网友:
一般来说变压器损坏的几率不大,主要是因为周边元件损坏导致没有回路的原因居多

网友:
要么是没起振,要么是保护了

检查817光耦和431稳压,以它们为中心找相关元件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