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 怎么看华硕x550cc的主板是否阉割了lvds双信号?

楼主(2015-09-02):
是不是需要电路图?我手上有点位图。可以看出来是单信号还是双信号吗

网友A:
看屏线接口上有几组信号

网友B:
可以,看有几组信号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屏线接口上有几组信号

你好麻烦看下是这个吗
1.+3V_CAM
2.USB_P10-
3.USB_P10+
4.CND
5.+3VS
6.INT_MIC_P
7.INT_MIC_N
8.GND
9.+3VS_LCD
10.+3VS_LCD
11.+3VS
12.EDID_CLK_PCH
13.EDID_DAT_PCH
14.LVDS_L0N_C
15.LVDS_L0P_C
16.GND
17.LVDS_L1N_PCH
18.LVDS_L1P_PCH
19.GND
20.LVDS_L2N_C
21.LVDS_L2P_C
22.GND
23.LVDS_LCLKN_C
24.LVDS_LCLKP_C
25.GND
26.BL_PWM
27.BL_EN
28.GND
29.+LED_VCC
30.+LED_VCC
31.+LED_VCC
32.GND
33.EDP_HPD_CON
34.N18927837
35.+3VS_TOUCH
36.+3VS_TOUCH
37.GND
38.USB_P9-
39.USB_P9+
30.GND

网友:
这个可以改高分屏1080p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看有几组信号就知道了。

你好麻烦看下是这个吗
1.+3V_CAM
2.USB_P10-
3.USB_P10+
4.CND
5.+3VS
6.INT_MIC_P
7.INT_MIC_N
8.GND
9.+3VS_LCD
10.+3VS_LCD
11.+3VS
12.EDID_CLK_PCH
13.EDID_DAT_PCH
14.LVDS_L0N_C
15.LVDS_L0P_C
16.GND
17.LVDS_L1N_PCH
18.LVDS_L1P_PCH
19.GND
20.LVDS_L2N_C
21.LVDS_L2P_C
22.GND
23.LVDS_LCLKN_C
24.LVDS_LCLKP_C
25.GND
26.BL_PWM
27.BL_EN
28.GND
29.+LED_VCC
30.+LED_VCC
31.+LED_VCC
32.GND
33.EDP_HPD_CON
34.N18927837
35.+3VS_TOUCH
36.+3VS_TOUCH
37.GND
38.USB_P9-
39.USB_P9+
30.GND

网友:
楼主这个就是单8位LVDS信号。

网友(2016-08-23):
23.LVDS_LCLKN_C
24.LVDS_LCLKP_C
这两组电压都是3.3V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