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5-431 掉点

楼主(2015-09-02):
今天来了台宏基v5-431开机不显
拆了看发现类似发霉的现象,就先洗了。
洗好后发现有一个供电脚断线,查看图子。
请问各位前辈。。。。

pwr_vcore_isen2g 断线了,追踪一下

是有个5v过来而已,没有别的地方了
请问pwr_vcore_isen2g是什么作用的,重要的吗?
我有试开机能显示的。还没装机测试。。。。。
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5-10-1 11:40):
没飞线,目前正常使用

网友A:
  这应该是个电流检测信号   最好把线飞上吧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,这个是个电流检测信号,过流时会反馈给芯片起保护,最好是接回去,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氧化的地方

网友B:
集显供电的第二相电流检测。外部上拉到5V,将会屏蔽第二相集显供电。
主板采用单相集显,所以第二相不启用。

网友C:
集显供电的第一相供电检测,不拉可以,接上5V则关闭第一相集显供电。

网友:
最好是飞上,看信好应该是CPU电流检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集显供电的第一相供电检测,不拉可以,接上5V则关闭第一相集显供电。

应该是每二相,

网友D:
现在这个能开机?不过最好飞上去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集显供电的第二相电流检测。外部上拉到5V,将会屏蔽第二相集显供电。
主板采用单相集显,所以第二相不启用 ...

真的分佩服你们为什么会懂这些供电的作用呢
有得上课的吗?
那我可以不用飞线是吗?

网友:
接上5V则关闭第一相集显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集显供电的第一相供电检测,不拉可以,接上5V则关闭第一相集显供电。

那我不飞线了哦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这个能开机?不过最好飞上去。

能开机显示的,只不过担心用时候会不会有反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真的分佩服你们为什么会懂这些供电的作用呢
有得上课的吗?
那我可以不用飞线是吗?

不费时,最好还是装上,不装上估计问题也不大,因为第二相也没用料。烤机稳定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应该是个电流检测信号   最好把线飞上吧

我是很马上飞线的,只不过ic也掉点了,如果要飞必须买个新的ic才行。所以问问大家的意见

网友:
最好是飞上,看信好应该是CPU电流检测,保护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费时,最好还是装上,不装上估计问题也不大,因为第二相也没用料。烤机稳定就行。

好的,那我不飞了,哈哈
因为ic也掉点,要飞线必须买个新的ic才行。
谢谢你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