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LH530加电不显求助

楼主(2015-09-02):
型号:LH530板号: DA0FH1MB6B0 广达代工
故障:加电不显,电流0.9,无跳变

目前情况:
所有电感供电出,PLTRST有,CPURST有,南桥BIOS有一次波形,内存SPD有一次波形,LPC,LPC_FRAME无波形,PCI,PCI_FRAME无波形
南桥换过,ec换过,bios刷过,有线网卡,读卡器拆过排除过,无果,附上图纸,求助各位

网友A:
PCIRST#没说不知有无?查一下桥有无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O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IRST#没说不知有无?查一下桥有无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OK。

没说的都没查过,我看一下,谢谢

网友:
内存SPD有一次波形的话有可能是没过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