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 驱动板 问题

楼主(2015-09-02):
 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电路原理比较复杂,日常维修时,一般采用“板级”维修,但对于一些简单的故障,应采用“芯片级”维修,毕竟因一点小问题而更换整个驱动板有点可惜。下面简要介绍驱动板主要电路的维修技法。

  1 输入接口电路维修技法
  液晶显示器信号输入电路发生故障以后,现象与CRT显示器有相似之处。但是在一些杂牌液晶显示器中,由于电路设计不完善,对输入信号要求较为严格,如果信号源本身输出不太规范,那么故障现象就与CRT显示器不完全相同了。例如,一些具有VGA输出的廉价影碟机、卫星接收机、数字机顶盒等,其输出信号在 CRT显示器上可以正常显示图像,在液晶显示器上就不一定能够正确还原图像,可能会出现提示“无信号”或者画面不停涨缩的现象。此种情况涉及电路改造,维修难度较大。

  VGA插头在多次插拔以后可能会导致针孔中的簧片松动,出现接触不良。还有就是对显示器信号线的大力拉扯,也可能导致VGA插头信号传输问题,导致显示器黑屏或者单色、偏色。遇此情况除更新信号线外,还可以使用焊锡把显示器信号线插头上的针脚加粗,让松动的簧片重新和显示器信号线紧密接触,或者更换显示器上的VGA插座。另外,也可能是PCB板上的VGA插头对应焊点开焊或者断路,重新补焊就可以了。

  DVI信号传输电路出现的故障与此类似,检修方法大致相同。

  2 主控电路维修技法
  主控电路的主要故障为虚焊、电容漏电等,常表现为显示屏花屏、白屏。检修时首先保证主控芯片的正常供电,主控芯片有多路供电引脚,供电电压一般分 3.3V、2.5V、1.8V等几种。如果供电电压正常,就要对IC进行补焊措施,再检查其外围元器件是否损坏。主控芯片外围元器件通过在路测试的方法就能够判断是否损坏。之所以采用这种近似模糊的检修方法,主要原因是主控芯片型号繁杂,配件难购且较贵,因此,确认主控芯片损坏后大多需要更换驱动板。当然,如果手上有同型号的芯片且有相应的焊接工具,也可通过更换主控芯片的方法来解决。

  3 微控制器电路维修技法
  微控制器常见故障现象及维修方法介绍如下:
  (1)无规律花屏、死机
  主要检测微处理器的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+5V供电是否稳定,复位电路元器件、晶振性能有无不良。另外,微控制器本身损坏或存储器资料丢失,也会造成死机故障。这种情况往往需要更换驱动板才能够解决。如果微控制器一切正常,需要检查主控电路和液晶屏本身。

  (2)按键失灵
  首先检查按键接插件是否接触良好,有无开焊断裂,各按键有无短路漏电;再检查电容是否存在漏电现象,若存在,则更换,否则,检测微控制器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正常。如果故障还不能排除,就检测SDA、SCL上挂接的元器件是否损坏。最后,还要检查存储器及其资料是否正常。

  (3)无法自动调整
这种故障主要是由微处理器或存储器软件错误、物理损坏或通信不良等造成的。首先检测SDA、SOL总线有无断线;然后更换写有数据的存储器。若仍不能排除故障,一般为微控制器本身损坏。

  4 驱动板软件故障维修技法
   驱动板软件故障是指驱动板EEPROM存储器中的内容出错或丢失引起的故障,常见故障现象为黑屏、花屏、屏幕有干扰等。对于此类故障的处理方法是:如果原 EEPROM存储器没有损坏,只须用编程器写入正常的数据即可;如果原EEPROM存储器已损坏,需要更换EEPROM存储器,并写入正常数据。关于 EEPROM存储器的更换,一般的原则是:最好使用相同系列的存储器代换,如故障机使用24系列,代换品也最好在24系列中挑选;另外,代换存储器的存储容量不能小于原型号存储容量。

  需要说明的是,现在有很多液晶显示器,在驱动板上找不到EEPROM存储器,这并不是说这类驱动板没有EEPROM存储器,而是因为这类驱动板的EEPROM存储器被集成在MCU中。若此类驱动板出现软件故障,需要重写MCU中的数据。

网友:
说的很好。。。

网友:
驱动板,我都是最原始,换版,,,,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说的很好,先记下来

网友:
都是一些基础的 但楼主有心了

网友:
赞一个,楼主是高手

网友:
入门者很授业,用心了。

网友:
很受用,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