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硕A43S开机不显!

楼主(2015-09-02):
版号:K43SV  REV3.0   电流到1.3-1.5之间不显,刷过N个BIOS还是一样,测内存波形,已经读取,就是不亮,显卡也重植过了,还是一样,到底什么原因,还有那些地方没查?

网友:
是不是AMD显卡?

网友:
是英伟达的

网友:
bios不会不对吧 自己分离一个!

网友:
BIOS 也很多种,我这个就刷了很多个才行

网友A:
我刷这个最终好了

K43SR REV3.0 四显存.zip

网友:
外接能亮吗

网友:
检查一下集显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刷这个最终好了

卧槽,尼玛终于亮机了,好感动,感谢啊,哥们,感谢你的BIOS

网友:
呵呵 华硕的机器bios真是问题

网友:
我遇到硬盘导致不亮的 不过估计你肯定下了硬盘试过

网友B:
有没有换屏试一下,屏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换屏试一下,屏线

你没仔细看哦,已经解决了刷BIOS亮机

网友:
这个机器刷BIOS要看内存槽上的版号

网友(2015-12-23):
我的是8显存  现像和楼主的一样, 刷了没效果

网友:
坚持刷BIOS基本政册不动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刷这个最终好了

这么说你修好了对吧,就是bios的问题- -

网友:
这种问题遇见过好几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