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L 半小时左右掉电

楼主(2015-09-02):
看到论坛里好多都遇到这个问题,但是后来都没说是怎么解决的。今天也接到一台这个故障,BIOS刷了N个,温控什么的也都没发现异常。只剩换桥了,但是这个灌黑胶的 不知道有没有谁解决了这个问题,求指教

网友A:
换过U没有?找个低版本的U试试。

网友B:
检查EC附近有没有进水腐蚀

网友:
是很准时的掉电吗

网友C:
是不是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?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的。

网友D:
鲁大师跑个温度看看。没问题的话就不要纠结在温度这块了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的

网友:
散热有没有做好啊,看芯片和散热器贴的合不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过U没有?找个低版本的U试试。

换过了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EC附近有没有进水腐蚀

没有任何进水痕迹

网友:
对,半小时就掉。不论BIOS下面·PE下面都是半小时就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?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的。

这个是集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鲁大师跑个温度看看。没问题的话就不要纠结在温度这块了

最先排出的就是温度

网友:
你确定你刷的BIOS是好的吗,或者型号什么的有区别。

网友:
有些型号的桥不支持I3和I5的CPU,如果是原装CPU就不用考虑这个了,这个型号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,不过没修好,分析是桥坏了,但换桥有风险,客户不同意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