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T8502E KXT EC芯片的问题

楼主(2015-09-02):
EC  IT8502E  KXT  和IT8502E KXA通用 ,芯片的几大条件就是那几个  VCC CLK RST ACIN  LID  等 ,就是不知道 开启键盘是哪个信号,目前遇到一台机器 键盘一个箭都打不出来 ,换过 键盘 EC  接口 刷BIOS  加焊南桥 ,还是一个键都用不了,以无头绪,望高手分析分析

网友:
都说高手在民间,咋没人啊

网友A:
什么机子呀,这样搞都不行?换个料板上的EC试下    有没带程序的

yj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机子呀,这样搞都不行?换个料板上的EC试下    有没带程序的

DELL 1220的  头都搞大了 EC不带程序

网友:
头疼中,求助高i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