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不开机,求助

楼主(2015-09-02):
Acer TraveMate P243G-SMB,版号:DAZQSAMB6F1 REV:F,原故障是待机0.017,加电外接可以显示,内屏不显示,本着试试看,风险低的原则,按照版号不过都写得机器型号是E1-471G从论坛下载的 BIOS,把EC  U8 4M,桥 U6 2M都刷了。现在不加电了,待机也0.022。关键是在刷回原BIOS,也没用了。求助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回你备份的,再看看

网友A:
把BIOS刷写回到原来的状况。内屏不显示有好多原因:显卡芯片,屏的问题,包括屏线,屏升压电路等等。是否是暗屏要仔细观察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BIOS刷写回到原来的状况。内屏不显示有好多原因:显卡芯片,屏的问题,包括屏线,屏升压电路等等。是否是 ...

屏没问题,屏线估计问题也不大,关键是现在不加电了咋整。

网友:
刷的不对吧,最好是搞个新 BIOS芯片刷好点

网友:
待机0.017再掉回0才正常,重点检查U8的BIOS芯片有没有断线电阻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没问题,屏线估计问题也不大,关键是现在不加电了咋整。

BIOS刷写有问题,刷写回原来的

网友:
最好是搞个新 BIOS芯片刷好点4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没问题,屏线估计问题也不大,关键是现在不加电了咋整。

不知道你备份的BIOS程序是否有问题?BIOS芯片是否被你整坏了?

网友C:
你是不是把BIOS搞反了。一般EC的都小,应该2M是EC、4M是桥。

网友:
继续找BIOS刷吧

网友D:
你先试着用新的BIOS芯片刷原BIOS,,,不行的话,应该是显卡本来没坏完,现在还完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是不是把BIOS搞反了。一般EC的都小,应该2M是EC、4M是桥。

不管那个大小,我2M刷2M ,4M刷4M了。都下载2个号称百分百好的了。我也是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先试着用新的BIOS芯片刷原BIOS,,,不行的话,应该是显卡本来没坏完,现在还完了?

读取正常,速度正常,比较也很好。关键是。

网友:
刷回原来的bios

网友:
你自己搞费了

网友:
这个机子屏线坏的多

网友:
有一吧不定时会闪屏的也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我不会跟你说这机闪屏是通病,,屏线有问题

网友:
要么编程器坏了,备份的资料有问题,要不然就还是资料问题,重新刷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