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41G 自动触发 掉电维修

楼主(2015-09-02):
给大家的福利 图纸、点位、BIOS程序EC与桥

网友A:
这个目测就好了。。。舒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目测就好了。。。舒坦

没有你想的 那么简单 我只是写了个大概

网友B:
4741修了很多台就是没出现过这种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741修了很多台就是没出现过这种故障

我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个故障

网友C:
这种问题好!挣钱!

网友:
这个好  还有楼主这资料提供的也是齐全啊!!

网友D:
望 闻 问 表。   哎呀维修就是抄的卖白粉的心,挣的卖白菜 的钱

网友:
稳不稳定啊

网友E:
修好就行,楼主淡定

网友F:
还是比较简单嘛赞一个

网友G:
这个维修过程循循渐进,很扎实

网友H:
不错,很详细,学习了

网友:
高手呀,谢谢分享资料

网友I:
那个电容进水腐蚀的吧

网友:
学习了不错啊

支持 反对

网友J:
我的是不跑码3,5V偏高 3V达到3.6V,  5V达到5.5V。

网友K:
这小电容要慢慢查,短路更好查些

网友L:
对地电压怎么可能会电压偏高,应该是电容烧坏滤波不良吧。

网友:
捡钱的机子-, 赞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问题好!挣钱!

钱才是最好的东西 为了钱,只有好好努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对地电压怎么可能会电压偏高,应该是电容烧坏滤波不良吧。

电容烧坏了,有微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那个电容进水腐蚀的吧

没有进水 不知道什么原因 烧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那个电容进水腐蚀的吧

你的头像 太给力了,

网友:
测试了 三天,很稳定,这机子问题很多,我为了方便写贴,所以简写了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还是比较简单嘛赞一个

问题挺多的 只是方便写贴 简写而已

网友M:
短路引起电压高,少见

网友N:
现在直接就是眼修了,楼主厉害

网友O:
不是应该先检查板子表面有无明显损坏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短路引起电压高,少见

不是因为短路,而导制5V电压偏高 是因为桥的5V供电有微短导致待机电流高、桥发烫,因为桥发烫所以才主要查了桥的条件后,才发现是有短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不是应该先检查板子表面有无明显损坏吗

那个电容很小 ,不是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的,我是测量的时候,才看到比较黑点,但也不确定是否坏了,拆掉测量时,才确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现在直接就是眼修了,楼主厉害

不是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的,我是测量的时候,才看到比较黑点,但也不确定是否坏了,拆掉测量时,才确定的。而且这机子问题不仅仅是这几个,还有几个问题 没写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修好就行,楼主淡定

谢谢了 ,这机子让我下了很多苦,问题还有几个,只是方便写贴,没写进入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的是不跑码3,5V偏高 3V达到3.6V,  5V达到5.5V。

你先不管,待机电压3,5V高不高,看待机电流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,这个电压偏可以忽略,我的主要是待机电流是0.6几A 明显偏高

网友:
其实我写的 很简略,这机子还有几个问题,我没写进入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错,很详细,学习了

粗略写了一下 ,见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维修过程循循渐进,很扎实

维修就是这样,跟着时序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望 闻 问 表。   哎呀维修就是抄的卖白粉的心,挣的卖白菜 的钱

你是在说我 抄袭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小电容要慢慢查,短路更好查些

嗯 是啊 ,短路好查些

网友P:
培训期间 就这么厉害了 不一般啊

网友:
维修最怕遇到很多奇怪故障混淆视听的

网友Q:
BIOS    问题真的多

网友R:
小电容对地可不就是短路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小电容对地可不就是短路了?

嗯  是的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BIOS    问题真的多

问题是很多,只是我写的不详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培训期间 就这么厉害了 不一般啊

误会了 我现在不是在培训,早就工作了

网友S:
楼主厉害啊 !新手学习了 ,谢谢楼主与我们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培训期间 就这么厉害了 不一般啊

还是实践学的东西多,培训期间,我总是晕忽忽的,当到了外面实践的时候,你会遇到很多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楼主厉害啊 !新手学习了 ,谢谢楼主与我们分享

我的技术 只能混口饭吃,算不上厉害

网友:
桥没有坏还算好吧

网友:
挺不错的 加分

网友:
谢谢了,写的简略 见谅

网友T:
自动上电跟EC的BIOS有关,这点学习了。

网友:
桥是没坏,不过超级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自动上电跟EC的BIOS有关,这点学习了。

BIOS会导致很多 问题的

网友U:
我只想知道为毛短路了电压还偏高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我只想知道为毛短路了电压还偏高了?

反馈电阻 有问题 换过了

网友:
还挺细心的 不错

网友:
是电容的问题啊

网友V:
太给力了,有图纸点位图的兄弟就是幸福啊。。
自动重启一般就是BIOS程序出问题了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太给力了,有图纸点位图的兄弟就是幸福啊。。
自动重启一般就是BIOS程序出问题了吗??

BIOS只是 其中之一  还有别的原因也可以导制自动重起的

网友:
电容短路,导制桥的温度过高,待机电流大

网友V:
图纸好像和你上面的截图不一样啊

网友V:
我也很不解啊,电容短路不是会拉低电压吗 50变成5.3V
。。。这种怎么解释,学电路基础的时候,可是说任何电压只要接地,都是0v啊

网友:
讲的很好学习了

网友W:
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修了

网友X:
现在维修重要的就是细心 很多东西仔细都是能看出来的 颜色略微变深的那种电容

网友Y:
楼主给力,只要维修方向正确,一切都不是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楼主给力,只要维修方向正确,一切都不是问题

一语 道破天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现在维修重要的就是细心 很多东西仔细都是能看出来的 颜色略微变深的那种电容

维修讲的 是速度,你如果拿到机子 看太久,客户就不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现在维修重要的就是细心 很多东西仔细都是能看出来的 颜色略微变深的那种电容

在说 很多机里 里面比较脏 小电容更难分别 好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修了

只要努力过后 还没修好 ,我也会放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我也很不解啊,电容短路不是会拉低电压吗 50变成5.3V
。。。这种怎么解释,学电路基础的时候,可是说任何 ...

看清楚 我的贴子 下方的补充  有好几个人跟你一样 都误会了,怪我写的不详细

网友:
短路为什么电压会偏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图纸好像和你上面的截图不一样啊

?????我就是用这个 个图纸

网友:
暂时没遇到这种情况

网友:
眼睛果然要好

网友:
一般好难看出来

网友:
问题很多,电容只是导制待机电流高 桥发烫

网友Z:
楼主思路清晰,,判断准确啊

网友:
一般外观检查,只是大概看看,主要看电流,与查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楼主思路清晰,,判断准确啊

跟着时序 一步步来修

网友:
楼主功力深厚,赞一个

网友:
不好修的,太烦人的我就放弃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明确 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写的好,要是把全部过程都写完就更好了,期待楼主下一次发帖写完谢谢,楼主辛苦了

网友:
  问题不大 故障难修 过程复杂

网友:
待机高的话也有东西损耗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修的太给力了!

网友:
哎,不知道楼主要花多少心思才找出的问题,不容易啊,楼主辛苦

网友:
原来是简写了, 难怪看着像跳跃性的一样。

网友:
图纸真是对不上,电容C255  是GPU的供电+1.8VSDGPU 的滤波,和你的截图完全不一致
图纸搜索:5v_S5 没有结果,3D3V_S5没有结果

图纸肯定不对

网友:
还是有示波器好呀

网友:
楼主基本功很扎实,学习了

网友:
太棒了,看得懂时序流程和学到方法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BIOS爱坏

网友:
这个机器 我也修到过同一个地方的电容短路  难道是通病??

网友:
有很多机子目测就能看出大部分故障点位置

网友:
这种问题要不是用眼睛看到了,修起来就麻烦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。好专业。秒杀的节奏

网友:
你好,高手,EC下的bios是在哪里的?

网友:
正好需要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小电容要慢慢查,短路更好查些

如果好多元器件都断

网友:
新人学习了。。。。感谢楼主。。。

网友:
上次修的也是这个问题没修好

网友:
感謝分享 先收起啦

网友:
思路非常清晰   没走弯路    赞一个   加分了

网友:
碰到桥严重发烫,很容易把桥给误杀了,所以在换桥之前一定要先查桥周边外围。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估计不简单啊,发帖不易,加分

网友:
最喜欢修这种机子了,遇到很多这种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:
看到别人修过也是桥的5v电容有短裤

网友:
就一个电容?

网友:
电容坏了引起掉电,第一次能见,一般电容坏了都是大短吧。

网友:
维修就是一个思路问题,思路对了维修还是事吗?

网友:
技术可以 焊工不详

网友:
楼主这是检钱的节奏 这种机器多多的

网友:
电容微短还是好查的

网友:
只要维修方向正确,一切都不是问题

网友:
详细 学习了 !支持原帖

网友:
活到老。学到老

网友:
很明显有短路。。

网友:
南桥短路 换一个才行的

网友AA:
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写的这么简单  可惜了

网友AB:
楼主够淡定的啊  要是我 发现桥烫  首先会干桥的

网友AC:
我今天接了一台    是不定时掉电  应该也是BIOS的事

网友AD:
多谢多谢,好东西就是要和大家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我今天接了一台    是不定时掉电  应该也是BIOS的事

或许吧,温控电路也会导致不定时掉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多谢多谢,好东西就是要和大家分享

没什么,能力范围内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楼主够淡定的啊  要是我 发现桥烫  首先会干桥的

我看到 电流太高,所以知道有短路,先把短路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写的这么简单  可惜了

嗯 时间不多,随便写写

网友:
谢谢同学共享

网友:
刚好手上有这个机子,没弄好,现在终于可以大开眼界了

网友:
看着还挺简单的, 这种问题我应该能修

网友:
还还以为又是BIOS引起的呢

网友:
不错很详细 !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 修的好

网友AE:
对地电压怎么可能会电压偏高,应该是电容烧坏滤波不良吧

网友:
楼主给力,只要维修方向正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E:
对地电压怎么可能会电压偏高,应该是电容烧坏滤波不良吧

看清楚贴子 在说好吧?

网友AF:
没去干巧  ,也算心思细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F:
没去干巧  ,也算心思细腻了

发现 桥的条件都正常,所以没去做

网友:
很不错的经验。。。。。

网友AG:
幸好烧焦了 要不修起来估计没那么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G:
幸好烧焦了 要不修起来估计没那么好修

是的 我也是查信号 查到了那个地方才看到的

网友:
刚好修到来学习了呀

网友:
感谢分享的图纸 和 bios  谢谢楼主

网友:
解决了问题就是好事 还有钱赚

网友:
就是没出现过这种故障

网友:
还可以了,起码看了,知道了

网友(2015-10-17):
同学谢谢共享值得学习

网友:
我也正在修一台上电亮机过一30秒掉重启来回都这样。现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要是表面不明显,,查起来也麻烦啊

网友:
没有你想的 那么简单 我只是写了个大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