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5AX 轻松独显改集显

楼主(2015-09-02):
联想G475AX 轻松独显改集显

去掉独显供电就行。

网友:
请问Y470这样改是否可行?

网友:
这AMD的也能这样改?

网友:
好经验呀  下次见到可以试下

网友:
首先感谢楼主提供便利案例  以后有碰到过可以轻松解决 但问一下改后需不需要刷写BIOS  谢谢

网友:
AMD改了会不会发热太大

网友:
一般独显改集显都很简单

网友:
学习了……

老肖笔记本维修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是不是大部分机器都可去供电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来后面的新机器独显坏了 都可以单独把独显供电去掉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还是挺简单的

网友:
不同的机器不一样吧。

网友:
AMD的也能改 学习了

网友:
只要是双显卡的都可以,把显卡供电电感搞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还是没有说清楚的,

网友:
下次遇到可以试试哈

网友:
碰到好多联想独显改集显的去掉显卡或者供电都可以 唯独Z360不行 能亮但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现在CPU都带集显了,改起来很方便。

网友:
AMD的改这样简单,会不会出现问题啊!

网友:
有些机器改 就是这么简单

网友:
是and的吧…

网友(2015-10-07):
这么简单 真没试过呢

网友:
高手 值得学习

网友:
去掉独显的芯片和上官吗

网友:
这不是万全之策,对少部分独显有故障的机子才有效,独显除了核心供电还有别的供电呢,独显坏了分分钟会占用总线,非去掉不可

网友:
学了一招谢谢哦大师

网友(2015-11-22):
其实我就是想知道,联想G480的怎么改

网友:
这个要记住,下次也改改。

网友:
佩服 楼主观察仔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