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pc 1001ha 不触发。

楼主(2015-09-02):
待机电流0.006 按开关电流基本无任何反应,插电池没有反应。
首先测试公共点19v正常,
找到图纸上的时序,发现3vsus和5vsus应该是在开机之前就有的,因为充电指示灯没有亮所以就没考虑开关那边电压是否正常。

就先测量下vsus_on发现是0v,于是就追查ec的工作条件,+3va正常,我就测量了第9脚一般不会出现其他脚没电的情况。
AC_OK 接近3.3v 也正常,O_LID_EC# 接近3.3 ,测晶振已经起振,测到O_EC_RST#的时候发现问题电压只有1.3v明显不对
查图纸 发现由+3va经过or21转换得来,测量or21阻值正常 ,想也没想就拆了oc29,直接通电测试 待机0.015  已经恢复正常。装机测试ok。
没什么技术含量,要喝点分。

网友:
老机器了,都很久没有接到了

网友:
不是很详细啊

网友:
电容漏电了?这个不短路的情况下貌似不太多遇见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