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1 la-4107p 加电不显示通病 电流1.4左右 及有跳变

楼主(2015-09-02):
Hp cq41  la-4107p 加电不显示通病 电流1.4左右 及有跳变 换27Mzh晶振 导管下边

网友A:
27Mzh晶振    具体什么 位置。。PU1  隔壁 的的  Y6 吗

网友:
显卡的  zh晶振  还是  南桥旁边的  zh晶振

网友:
这也是通病???还没遇到过哦,能不能详细说下

网友:
配张图啊,说不清的

网友:
没遇到过,先学习了

网友B:
不是吧,,CQ41还有这通病,,,没遇到过

网友:
导热器下面透明贴纸, Y7  这个金色的  吧。。换了 还是 不行。。不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7Mzh晶振    具体什么 位置。。PU1  隔壁 的的  Y6 吗

查图纸,27m是显卡的时钟,有问题就会不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吧,,CQ41还有这通病,,,没遇到过

开机不显故障比较广涉及的电路也多,有个流程,对地阻值,电压,总pg,时钟,复位,桥本身,cpu座,屏的开启供电高压板供电显卡工作条件等

网友:
显卡的晶振????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没遇到过哦 ,是否是通病希望以后遇到再顶帖子!!

网友:
应该是Y7吧,换了 还是不行

网友(2015-10-12):
应该说的是显卡的晶振但是那个晶振是在散热导管的旁边 这个还有待验证 LZ毕竟没图。

网友:
换了 还是不行 ,  而且指示等一闪一闪的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导热器下面透明贴纸,

网友:
维修界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顶起

网友:
不行啊 我现在就是这情况换了也不好啊

网友:
现在  遇到个一样的试试。  看行不行。 先谢谢了啊

网友:
一般不都是显卡吗

网友:
我的现象 和你的一样。换27M没好。 刷的BIOS好了

网友:
思路明细,新手小白借鉴了

网友:
这机器1.4左右 我是刷BIOS好的

网友:
哪里呀想看看

网友:
HAY QUE CAMBIAR EL CRISTAL O EL SUR ,NO ESPECIFICAS

网友:
学习中 看看才知道

网友:
谢谢,辛苦了,我差点干显卡了

网友:
电流跑到1.4左右,然后掉到1.18左右不动,看起来貌似过内存,接近显卡阶段就不过了,换了金属晶振27M,果然显示了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7Mzh晶振 具体什么 位置。。PU1 隔壁 的的 Y6 吗
显卡的 zh晶振 y7

网友:
写得太精简了吧,好像没看懂。

网友:
这个通病还没遇到过

网友(2018-03-14):
看不明白,晶振的问题??????????